本本高压条怎么改

楼主(2009-09-03):
今天我接到个HITACHI的笔记本,发现是高压条问题。条子是用19V供电的,包包可以看到有一段线圈已经烧黑。 不知高压条上的包包,有什么代换原则,求老鸟们指点。。

网友:
高压板 其实主要用的是 电源   地   和开关 电压    你用万用表测试  住供电只要你插上电源就有一般是19V地就不用活了吧   至于开关电压 你只需要在开机的时候看到屏有信号的同时有一根线是在3.3-5V左右     至于亮度控制  我是一般不接的

网友:
代换高压线圈也行吧,不过要看你手上有没有相似的了。

网友:
买个通用的 ,飞线三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