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 CPU 坏

楼主(2009-09-03):
手上有台6515b的机器AMD的CPU 先是点不亮换个CPU就亮了
不过用了两天又不亮了 打了下CPU供电 发现不上CPU 供电有1。5 而且电感两头电压不一样 靠近CPU一头是1。5 另一头1。9
装上CPU(后来换上这个,现在点不亮)电感两头 靠近CPU一头1。2 另一头1。7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为什么电压会这么高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电压变高的 不知道怎么下手
只有先换供电芯片和电容试试 希望能发现点什么

网友:
哦 对了 上上CPU 在电源接口的地方 有个供电的管开机会发热

版主说CPU的供电是正常的 那CPU坏一般会因什么引起?  应该从什么地方下手查?

网友:
AMD本身工艺不过关。

网友:
这样啊 那就只有再换个CPU试试 谢谢版主

网友:
突然发觉版主说话好简洁

网友:
我CUP换了
但是还是开机不亮怎么回事呢!~
主板什么都没动过啊!~

网友:
哪位大侠告诉我一下啊
我的QQ号218565536

网友:
CPU底座咯 你测测看原来的CPU是不是好的

网友:
按按CPU座,看CPU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可能是主板的问题。检查一下供电

网友:
不是北桥就是cpu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