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下这是为什么

楼主(2009-09-03):
一台晶冠做给联想的15寸液晶。故障是一通电灯一闪就没了。。按开关也没用。好象是那里受保护了。开关也换好的。拆开看里面有个470U25V的电容有点鼓。开始我懒得去理这个电容就查其他地方。但找不出问题。只好把那个电容给换掉。谁知道竟然好了。那位师傅给我说下。谢谢。圈着那个电容。我换了个680U25V的应该没什么要紧吧?

网友:
没有事了,你是高手一个.

网友:
既然鼓包了 就有可能漏电 一漏电电压就达不到工作电压当然就保护了 而且电容鼓包还容易引起很多莫名其妙的毛病

网友:
大容量代换小容量没问题,,鼓包电容会导致电压输出不稳定,会导致很多可疑故障

网友:
没问题!一般的较大的电解电容的电气参数要求是比较宽松的,容量和耐压比原来高就没问题

网友:
没问题的,有些电路上电容很重要的!有时候小原件解决大问题

网友:
没问题的 耐压比原来高就没问题

网友:
呵呵,大部分鼓包的电源滤波电容容量都会降低的,当容量低到一定程度,在开关管截止时,滤波电容因容量下降不能向负载提供足够的电能,这样负载就不能正常工作。所以检修电路时,只要看见电容鼓包,就一定要代换。

网友:
今天维修一台HP的液晶显示器
症状和你的一样
等亮一下即灭
开壳发现高压板6.3V470UF电容鼓了4个
6.3V1000UF电容鼓了一个
更换后故障解决

网友:
以前师傅修过一批明基17寸的液晶,网吧的,也是一闪就灭,拆机后一看电源板和高压板的电容大部分都鼓了,直接把电容全部都换掉就ok了。有的看着好的电容也一起换了,师傅说不能看表面的,就是要换掉,没道理可讲。

网友:
没问题,你以是高手了。

网友:
电容鼓包确实是比较烦人的,但是基本上换了应该都OK。
滤波作用的电容可以导致进系统卡住。

网友:
换了电容就好了  高手  高手

网友:
这样的总是很常风啊,我也遇到很多累似的情况啊,电容一换就好

网友:
电容鼓了,漏电或者容量减少导致电压无法得到正常的滤波,电路工作不正常,以后发现这样的电容,首先换掉!

网友:
同意,我们要从易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