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 不过C1

楼主(2009-09-03):
内存的供电  时钟 都正常   数据线  和 地址线的  对地阻值 都正常   没有维修思路了   高手指点一下。  是不是要刷一下  BIOS 啊

网友:
检测一下32.768晶振,这个晶振不好,有时也挡C1不过

网友:
一个是  1.28  一脚是 1.16

网友:
如果刷BIOS还是不行就加焊北桥试试呢

网友:
楼主是不是集成显卡?如果是独立的把显卡拿下来试试

网友:
南北桥 集成的 板子    梅捷的主板

网友:
修板子  我又没 放到机箱里修  都是 光板子   哈哈  我要拔显卡干什么

网友:
我昨天拿到维修店一张845的板,技嘉的品牌机板,不过C1,刷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