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商务机915主板的故障,请教了。

楼主(2009-09-03):
我是修显示器的,今天朋友送来一台联想商务机,问题是能开机,但不显示,打开机箱,插上检测卡出现“AF”报警,本人第一次学修主板,请教各位朋友了,愿为各位高手为友。
不显示
显示器
主板
联想

网友:
先量一下各大供电吧

网友:
我测量了一下,内存供电为1.8V,北桥发热量有点大,请教下一步怎么修??

网友:
北桥有一组1。6V的供电,对地阻值是42欧,但1。6V正常,北桥发热量有点大,能帮一下忙吗各位大哥。

网友:
AF一般为内存,北桥fail了

网友:
老大做个全面的诊断吧!不能光说个代码了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