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头脑发热,想搞个二手FLUKE,请高手帮忙参考下

楼主(2009-09-03):
如题,想弄个FLUKE表,但15B 17B牛屎芯反应慢,看中85、87系列二手的,111、112也行(听说应该不如8系列),不知道还有哪些值得买

在淘宝上看到一个 490元的 FLUKE 85,配原装表笔,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fb5c1544de918a3.htm
卖家说没有维修过,包好......

请高手们帮忙拿个主意,谢谢!!!

网友:
低端的FLUKE还不如买优利德的表呢
个人建议哦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不过二手的东西还是别买的好。搞不好过几天就出问题了。

网友:
FLUKE的表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件过坏的,除了摔坏的之外。UT只是帮FLUKE代工的时候偷到了点技术,才出了自动表。85 87的我都用过,非常方便。就是二极管没有声音。不过我喜欢安静。拆开里面。开关的触点国产的永远比不上

网友:
FLUKE的表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件过坏的,除了摔坏的之外。UT只是帮FLUKE代工的时候偷到了点技术,才出了自动表。85 87的我都用过,非常方便。就是二极管没有声音。不过我喜欢安静。拆开里面。开关的触点国产的永远比不 ...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 顺便问下“就是二极管没有声音”,意思是不是说蜂鸣不在二极管档上?

网友:
建议看看这帖子:
廉价FLUKE集中营
http://www.bbcnn.net/bbs/read.php?tid=117

85不如87,87是4位半.
400元可以买到成色很不错的111了.

网友:
很多是要碰的,不是你想要就有,广坛哪边要蹲守,呵呵,一般人可没哪个耐心。

网友:
感谢 声声入耳  和树叉版 主的的回复~

看来我还得多到工具方面的论坛潜潜水,了解了解二手行情~

网友:
不知你是否做主板、笔记本维修,如果是那么就不需要这么高档的万用表。
如果是搞仪表维修,这表的档次又低了。请慎重考虑。

网友:
不知你是否做主板、笔记本维修,如果是那么就不需要这么高档的万用表。
如果是搞仪表维修,这表的档次又低了。请慎重考虑。
引用 网友B:

主要修板和本本~
既然宇光大侠也这么说,哎!算了,冷静冷静,就不崇洋媚外了
国产的500元以内的表,只要反应速度够快,不是牛屎芯的,手感好,耐用,也可以~
再找找

网友:
要反应速度够快,你只有选FLUKE ,除了FLUKE 15,17 这二款别的都快.国产便宜表的开关及测量速度一直以来无改善,外壳到是变化不小,,搞个二手FLUKE修板绝对没错.

网友:
终于以450元在广坛蹲了个FLUKE 87-3,成色八成新吧~ 还不错!请管理员封贴!

网友:
恭喜得宝             .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 速度还行~

最重要的一点,打到交流档-频率,量程400MV,可以测量到32.768KHZ ,量了好几块板,没有一块量不出来的!只是有的板只能量出一个脚的频率,而另一脚不那么准确,反正只要有一脚正常,就够 了,张老的牛X 优利德都量出不来
哈哈

网友:
UT的就好了15和17太迟钝了!其他偏贵了!

网友:
要不要来个高级的示波表,示波表目前国内还不成熟,国外的算福禄克Fluke还行。福禄克F199C彩色数字示波表 很多维修员喜欢用。

网友:
要不要来个高级的示波表,示波表目前国内还不成熟,国外的算福禄克Fluke还行。福禄克F199C彩色数字示波表 很多维修员喜欢用。
引用 网友D:

咱论坛谁用F199C啦?估计比安泰信的100M示波器贵N倍吧?

网友:
不错,正准备收个呢,

网友:
终于以450元在广坛蹲了个FLUKE 87-3,成色八成新吧~ 还不错!请管理员封贴!
引用 网友E:

广坛地址是什么?

网友:
是不是广播论坛?

网友:
是的~
从广坛转到38度发烧论坛

网友:
哈哈,楼主87-3用的不错吧,我其实想收一块了,但转念一想,有了187,87-3似乎有些多余,就帮我的学生定了一台。

网友:
呵呵~ 没法跟杨总比呀~
拿着试用了几天,相当的爽,成色也不错,除硅胶壳上有些脏、电池仓螺丝被平口改锥弄伤过外,其它都还好
可喜的是能测到32.768KHZ,试过N块主板,没有一个测不出来的!对得住450元的价格,我想应该比15B、17B要强些吧?遗憾的是没有温度测量。
广播论坛地址:bbs.leowood.net,百度一下就能找到!

网友:
现在好多淘宝上的FLUKE的表,都是电池仓口被螺丝刀弄坏

网友:
那倒是,有的电池仓的螺丝甚至都没有了~

另外,表上硅胶正面写着“IDDI”、不知道啥意思
反而写着“宝信工业厂”

网友:
我看的是好飞翔老大手里的187...

网友:
fluke是好东西,可是太贵了,修主板搞个15B可以了,就是自动档太慢了,手动档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