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做系统蓝屏

楼主(2009-09-03):
有个DELL D600 做系统到滚动条蓝屏,代码为:50 BE 0a ==========,内存换过,硬盘换过
来时有时亮,有时不亮。加焊内存槽好了。做系统蓝屏是哪的事啊/各位大哥。///////////////////
硬盘

网友:
内存条,硬盘和显卡都有可能

网友:
内存还有网卡都要查一下

网友:
好的我看一下

网友:
内在槽的机率大些吧!这款机器MM槽问量很多,一般都是先加焊下槽子,双槽都得加!一般都会好!

网友:
去掉网卡,试试看。或用硬盘装下。检测硬件的时候,不要检测硬盘。

网友:
内存槽及显卡看看,不行给我看看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吧,D600机子南桥容易焊。。。

网友:
1,进CMOS。把(支持本地的SATA)关了。如果没有这个选项到下面这步:
2,重装系统。装驱动时。不装那个 ( PCI 设备)的驱动。

网友:
内存换一个,不行补焊内在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