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冠845GL死机是那里的问题呀?

楼主(2009-09-03):
我这里的一块联冠845GL主板,可以点亮,就是一进系统就死机,我是个新手,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
主板

网友:
U,内存,还有桥,这些都有可能死机的

网友:
我有一块技嘉845 的,进系统一段时间就卡机,送回卖家那边去做了,呵呵。估计是南桥的问题,内存和U都是好的。

网友:
cpu是好的,电容从外观上看也没有事,内存是新的,供电也正常!就是不知道那里出问题了!还有什么问题可能引起这样的问题呀!

网友:
一般是桥或者I/O的问题吧!!!查一查拉!!!

网友:
换掉U旁大电容和内存供电管及电容再试试看,还有内存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再有就是换时钟芯片及晶振了.

网友:
排除硬件故障后:
散热不好也死机。。。
硬盘不好也死机。。。
系统不好也死机。。。

网友:
好的,谢谢大家!我试试看!

网友:
内存部分 显卡部分 主板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