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代内存的3。3V从哪来

楼主(2009-09-03):
宏硕I945LM4主板,上478的CPU,却用DDR2内存PCIE显卡,测得时钟复位供电正常,在内存阻值卡上标的3。3V电压为0V,用电丝刷子都跑不到线路,是断线还是根本就没有的。诊卡显示E0,推算是内存不过。哪位师兄指导下。

网友:
这个数3.3V是经过一个管子再到内存的

网友:
测一下是不是给内存供电的管子坏了啊。

网友:
3.3v没有,那有没有测0.9V有没得吗

网友:
应该是橙线过来的,经过一个场管或者稳压管之类

网友:
从来没见过上478的945主板,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哟?哪个厂商用945改装成478的他能赚钱吗?

网友:
主板没搞过。学习。。。。

网友:
这个3.3V从I/O来,是总线电压.

网友:
DDR2内存的打阻值卡的3.3V是SPD  一般是由一个场馆的S及输出的   你可以对地打一下阻值  是否断路
这个你找不到一般给个电路给个3.3就行  供电是64等角

网友:
找个3。3V飞线接个二极管过来就OK了。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478的 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