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V3000如何识别是显卡虚焊还是U座虚焊

楼主(2009-09-03):
最近修V3000比较多,以前也修得不少。大家都知道V3000 amd的北桥好虚焊。就是加焊或者重新做了或者换掉。如果出现返修不一定都是显卡问题。一般V3000电流在1.2左右亮了。如果在0.9左右多数是显卡虚焊了。如果到1.3 1.5之间变化不亮绝对是U做虚焊了。只要把U做加焊就行。只要你相信自己做BGA的功夫,就没有必要再拆桥。如果你不放心的话,还是先加焊U座先,再决定干什么

网友:
如果到1.3 1.5之间变化不亮绝对是U做虚焊了。   我认为内存也会引起这样

网友:
我还没有遇到过U虚焊的V3000

网友:
這款機器的話,一般開機不顯示,百分之九十都是北橋空焊起的,CPU座子空焊的真是為0.

网友:
等于O的U座是一修的板子,你修修看二修的你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
cpu  座为0   ???

我认为很大程度是cpu座 即使不过内存也和cpu座有关  加焊cpu座基本能好 手法问题除外

有的加焊北桥好了 因为北桥和 cpu 座很近 加焊的同时cpu座被加焊了

此类故障虽然修好 但很快会返修

网友:
我这里有一台是第一次上电不亮,关机后再开就好了,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这种我们这儿也修了不少,不过还真没见地U虚焊的哟,全部都是做显卡的!不过有了大家的提醒,以后还是注意点,特别是两手和返修机

网友:
我这里很少遇到U座虚焊的 一般都显卡  我还遇到个南桥的 看来还不能一棒子打死啊

网友:
这种现象的机子,有的是AMDCPU的问题,换CPU就好了。我碰到过两台这种问题的机子。

网友:
我也只是修过显卡假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