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2开机报错

楼主(2009-09-03):
开机后屏幕提示:
ERROR
Resource Conflict - Allocation error static node # 05
press <F1> to Setup
每次开机都提示不能启动系统,只能进CMOS设置
开机报错

网友:
拔掉CMOS电池清CMOS后,第一次上电开机不显示,测示卡跑09,按开关关机后再重开就能显示(有时按开关关不了机),然后显示上面的东西,每次清CMOS都这样..............真是怪病
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啊, 遇到很多没修好的本了

网友:
错误....资源冲突-分配错误静态节点# 05 请按F1进行设置,,,,该故障基本是BIOS设置的问题,,,楼主在进入BIOS后按下F9 然后F10 然后回车,,,试一下,,

网友:
恢复默认设置没用,还是老样子,现在又不显示了,开机测试卡显09有时显28,按住开关关不了,断电后再开还是这样

网友:
09是不过CPU 检查CPU供电电路。。如果是0开关。CPU供电没过。。。。。。把主板CMOS电池更换后。关闭主板所以报错信息。看看还是否会出现上述情况,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