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接键盘掉电

楼主(2009-09-03):
一IBM  T42不开机,把开机修复后,在不接键盘的情况下不掉电,但一接键盘就掉电,这是为什么?怎么搞?

网友:
接外接键盘能用不嘛。如果能用,更换一个键盘在试!!!

网友:
接外用键盘可以用

网友:
LZ的电脑可能是进过水的,只有换键盘咯

网友:
是阿,换个键盘看看,不行就是E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