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维修怪病

楼主(2009-09-03):
一开始轻微短路,更换8734和3V5V供电MOS管后,正常开机,用了一会发现掉电重启,用手摸南桥很烫,且电容阻值接近直通状态,更换南桥后南桥附近的滤波电容阻值正常,可是待机电压有0.13A,有时有0.3A,应该还有短路,经查发现USB供电芯片短路(些芯是G548B2),查了半天也找不到这芯片,我现在是把这芯片取下来了,待机电流0.03A,应该正常了,现在是不开机,这芯片能用什么芯片代换,或者有什么思路不对提示一下?

网友:
有谁修过这机器的提示一下,现在没同样的芯片换不开机,还是机器有其它问题,提示一下

网友:
G548B2是USB电源管理芯片,不上也可以开机,应该还有其他短路的地方。

网友:
这个供电芯片只供USB的
没有也没事的

网友:
实在找不到,加5B直接到USB也行

网友:
此供电芯片不影响开机,按不开机的思路查,不要被这个误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