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改电源板

楼主(2009-09-03):
有一dell的显示器,电源板烧了一大堆,想用通用电源板改进去,可是看了看不知哪根接哪根,之前也没改过这东西,怎么确定驱动板上的电压哪个是哪个啊? 通用电源板上面标有12V  5V GND n/f  bl  都是怎么接到驱动板上呢?

网友:
你先回去学习一下基本知识再来问吧,这样的问题论坛里到处都有

网友:
驱动板上和螺丝相通的引脚就是GND啦,然后在开机状态下用万用表测量电压,12伏的就是12V啦,然后按下开关,电压会在0~5V(有的是3V)间跳动的就是5V开关啦~然后按下亮度调节按钮,电压会在3V上下2V内浮动的就是亮度BL啦!其实亮度BL这根不接也可以的。

如果5V开关找不到,更简单的办法就是这个5V接到显示器的指示灯上,有3V电压,可以代替开关的5V电压使用

网友:
原来的电源板上应该标有数字的吧?

网友:
他 说的 是 要改电源板啊 !不是主板。。电源板的只有12V(或多个5V)的线接到高压板上的12V。GND接高压板的GND就 可以了 !

网友:
看驱动板上都需要什么电压,就给接上什么电压就行了

网友:
高压部分出了问题,所以待机也没有300V,更是开不了机,所以不知道哪个是多少,想用通用的电源板代替原来的电源板,通用电源板有12V 5V  BL N/F  输出,但是不知道原来的电源板哪个是5V  12V  N/F BL 上面没有标示

网友:
你可以测量出电源的12V和5V一定要要和驱动板的电压连接好还有就是BL是亮度,N/F是控制的必须接

网友:
还有没有好的电源板?
有:接上驱动板,用表量。
没有:分析原装电源板,找到5V,12V。 查线找到驱动板对应的接头。
看电容耐压:高的当然是12V用的。
查电路:5V是不会给高压电路供电的(有的高压电路控制芯片用5V的,但功率管肯定是接12V的)

你现在的问题在于:不知道驱动板哪个点是接电源的。
解决办法:找到原装电源板输出点,顺着连线就能看到了。

网友:
看你的驱动板需要什么电压  然后在把电源版上的电压改到适合驱动板的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都是经验呀.上面的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