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V的稳压器如何做

楼主(2009-09-03):
我的一个家用报警器9V电源坏了,现在我有一个出输是16V的电源,请问大家,有什么方法可以将这个16V 的改成9V的电源,谢谢,用1084可能吗?

网友:
不知道你那东西里面是什么样的,如果是有变压器的,那就拆掉三个二极管就可以了,让整流成为半波的形式就可以了。

网友:
我试过这个方法,但没用电容滤波前测试为8V,用一个25V470U的电容滤波以后,还是为16。5V

网友:
带上负载电压就会掉下来的

网友:
线性维压器应该受不了那么高的电压吧!!!

网友:
是的,我就怕1084受不了

网友:
在220V输入端,用一个二极管减去半波,这样行不行呢?

网友:
把变压器的次级线圈拆掉三分之一,就不是9V了。

网友:
老兄,拆线圈也不是不行,不过那太麻麻了

网友:
看负载电流多大,小的话用线性降压,大点的话只能用DC-DC降了,不过9V的变压器也不难买到吧。

网友:
我那是想废物利用呀

网友:
你这样根本不行。变压器需要工作在交流电流的状态下,你在变压器的初级串入二极管,那就变成了脉动直流,轻者不能工作,重者烧变压器。举例说,你的交流风扇,不能为了减小风力,就在电动机的线圈里串二极管,这也是同样一回事。次级改成半波整流到是可以一试。

网友:
加电阻撒,串联分压

网友:
先半波整流,然后在后面加一个三端稳压集成,7809就可以了呀!

网友:
后面加一个三端稳压集成,7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