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865主板怪问题

楼主(2009-09-03):
MIS865主板怪问题为什么其中2个内存槽上插内存跑D0-D4循环 还有一个槽就可以点亮。槽都清洗
求大家给思路

网友:
先看内存插槽有没有虚焊,加焊。再查看内存旁边的电容坏没有。不行。你试一下,刷BIOS。

网友:
金属脚没弹性,导致接触不良也会内存不过

网友:
看一下IO是否虚焊

网友:
那说明此主板用的双通道,排除断线,DIMM槽本体不良的话,一般就是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