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液晶白屏

楼主(2009-09-03):
FP71G+,版本Q1-130
故障现象,对比度越低颜色越正常,调到50以上就感觉象是缺色的样子,屏幕就很白,鼠标都看不到了。使用大概5分钟左右,屏幕直接白了。关显示器重开又能看到图象。
屏线换了,驱动板换了,故障依旧。屏线路板看不出明显故障。
求维修思路。

网友:
屏的问题,屏应该是M170EG01的

网友:
高压板查查。。

网友:
高压板没有问题,问题已经肯定集中到屏或者是屏线路板上了。
再请教个问题,如何看屏的型号?我怎么没发现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楼主看下屏供电看看

网友:
可能是灯管的问题啊。LZ试了吗?

网友:
屏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
如果驱动板换了也是这样,那就是屏的故障了 可能有元件热不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