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4-A754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9-09-03):
精英NF4-A754主板点不亮!!!跑00,CPU供电有1.48,放假负载上去有1.58,桥一开机就很烫!!

网友:
看看北桥虚焊没有 NF4桥坏的多

网友:
量下桥供电的阻值,基本上是桥坏了

网友:
应该是桥坏!楼主其他供电量了没?

网友:
不能说CPU电压是好的,就是桥挂吧?虽然这种桥挂的很多

网友:
那就是桥坏了,强制开机探探桥的温度就知道了

网友:
不是解决了吗.是不是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