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X1000 把我害惨了。。。。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9-09-03):
客户送来机器,一开始是开机没有显示,电流0.65A,按照惯例,一般都是集合显卡芯片的北桥虚焊,于是做了一次北桥回焊,接好机器,待机0.02A,算正常,一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惨了,不启动,又拆机,测量3.3V 5V 1V 电压都有,就是不开机,然后又做了一次南桥,补焊了开机芯片,排除了芯片短路,上电,还是不启动,没办法了,不知道怎么办。请有这方面经验的DX,给点意见!!!
不开机
芯片
显卡

网友:
可能是桥内部短路了。

网友:
北桥没有做好吧 焊点可能碰到一起了

网友:
可能是北桥没做好。从做

网友A:
北桥没有做好,也会不开机吗??

网友:
会不会拆机的时候错误操作,HDD的贴纸下面的电阻有没有损坏!上回有修到过一个,可以是插HDD时造成!

网友:
先查看南桥晶振的电压,或是重做南桥,不行,有可能南桥坏了。

网友:
南桥连点了吧?
重做一遍吧

网友:
CPU 底座问题,可以加焊下

网友:
是不是你做BGA的時候不小心做掉料了。

网友:
晒一晒。放一放再看。同意楼上,可以查下内存,测下CPU座子。

网友:
为什么不先检测好后在做桥,有的时候可能不是桥的问题,做了后会有意想不到的问题。。。还是要谨慎啊

网友:
这种故障,就是南桥的故障。 你的惯例有问题,需要更正。BGA功夫不过硬的,一旦动了北桥,机器基本死定了

网友:
可能还是北桥和显卡集成的,没做好吧 重新换个试试...

网友:
可能把北桥做坏了吧 拆了重做下看看 楼上朋友用什么设备做的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