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短路维修一例,供大家参考

楼主(2009-09-03):
杂牌板,拿到手里时能触发,开机两秒后就断电!重新插电,不插P4小插头,通电还是一样!这很明显是某部分线路短路了。心中一乐,关电直接去量U核心供电的场管!先说明下:该板的主供电IC是RT9241A,辅助IC是RT9602!
  量了几个场管,没有短路的 !这下有些难办了,得转换地方了。跑小插头两根黄线,与大插头弟十针脚相连!看来应该是12V供电线路短路的。上网查了一会资料,12V供电主要是给电源IC和U核心供电线路,PCI,FAN,AGP,COM口芯片,这些当中问题高发点也就电源IC和CPU供电电路!
  问题先锁定在电源IC!吹下RT9602辅助IC,再次通电?嘿!FF出来了,没掉电!我心里一个爽啊!又让我瞎折腾好了一块板!呵呵,不管了,在废板上找一个换上!我都看到红人头向我招手了!
  开机!跑C1档掉???关机电池放电,再开!FF????不会吧?你这不玩我么?拿起手中两根筷子量内存供电!VTT电压1.45V?184脚3.9V?180脚2.96V???貌似这应该是2.5V才正常吧(DDR的内存)??
   该板内存供电是由L358运算放大器控制一场管来实现!MOS管D级和电源红线直连(5.5V)!不想了,换掉场管,通电FF,换L358还是一样???没思路了!来回换了好几次,都是一样(因为是拆机件,怕是坏的)!
   实在是没思路了,没想到这问题还这么难办!量了一下其他供电,都正常,时钟复位都有!不会告诉我桥坏了吧??
   无意中量了一下电池,发觉没电了,先不管了,换个新的先!开机!
   靠!!!代码跑起来了,从C1一路跑到757F,有显示了!!!!量一下内存供电,2.95V???这也正常???不会就是那电池的问题吧?
  现在主板问题是解决了,可心里还有几个问题始终想不透
一:内存供电2.95V应该不正常吧?可为什么代码跑过有显示?要修的话从哪下手?
二:电池没电不能开机的我遇到过,可是电池没电了代码不跑的的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啊!其中原理我真的想不到!还望高手指点一下!我是诚心求教的!
  发出来一些我的维修例子全都是我自己遇到修复的,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技术和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
类似问题我遇到过。清下BIOS就好了。至今不明白。

网友:
内存供电2.9V是你没插内存时测量的把
有的插上内存后电压就降低了

网友:
各利怪问题真是多呀!!意象不到的
2。9V这么高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