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做显卡回焊注意事项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9-09-03):
IBM T42 显卡做回焊的时候,温度不要超过190° ,因为是两层芯片,上层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用锡纸贴一下,底部加温调高一点!能看见芯片旁边的锡点溶了,就OK了!不要再加温了,温度一高,焊锡很容易爆出来,这是我做了两台机器的经验!
芯片
显卡

网友:
上面还用锡纸贴上?

网友:
楼主用的肯定是热风BGA

网友A:
精汇
错了!我是用JOVY SYSTEM 7500 红外的!因为红外的很难控制温度,要靠温度感应探头探测要回焊主板上的温度,所以,我担心红外发出的温度过高,影响显卡芯片上层芯片,所以,用锡纸稍微阻隔一下,以达到降低顶部加温给上层芯片的温度,同时也可以给下部加温提供能量!

网友:
我终于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前几天做了个t30的显卡 我就给最爆了 不错 谢谢你的经验 学习学习

网友A:
为了承受这个两层BGA IC 的重量,厂家在焊接这个IC上主板之前,IC已经在4个角上点了4个固定胶在上面,(BGA4个角的正下面)你不用担心回焊会被芯片压下来。只要温度控制得好!成功率是很高的!

网友:
因为是两层芯片,上层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用锡纸贴一下,底部加温调高一点!能看见芯片旁边的锡点溶了,就OK了!
以上的确是难得的经验,温度难以掌控,做BGA是我们新手有时会把显存坏掉一个重要原因,感谢LZ分享

网友:
我土炮做都没见过爆,温度掌握好就可以了,T6系列照做得~!我觉得芯片不能直接高温加热,要干燥,加热的时候,底先加热,达到一定温度,一定时间了,再在上面加热,,下面是主要加热区,上面是辅助,温度低于下面,这样才不容易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