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冠主板3.3V短路

楼主(2009-09-03):
今天修到一块台冠主板橙线3.3V短路。待机时南桥巨热。3.3V相关的电路中也找了,也没找出问题,IO   时钟芯片,声卡,网卡,相关的MOS管等都没有问题(都取下来量过)。最后想是南桥的问题,把南桥也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情况,高手给点思路呀!多谢。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呀?待机的灰线对地值正常。两块中已修好一块,这块现在还没修好就是3.3V对地值只有18。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呀,我现在估计是北桥挂了,,,,,

网友:
你确定换的桥是不是好的??

网友:
如果却定了是桥换好了的,且桥是好的,你可以看看是开机后烫还是待机就烫,可以检察1.5V对不

网友:
桥我肯定换的是好的,是从另一块好板上取下来的。待机时还是烫,

网友:
楼主把网卡吹下来了没????

网友:
短路一个方法最有效,拆

网友:
南桥供电 坏了吧 测一下1117的对地阻值

网友:
好多时候板子出了问题不是哪个人只用想象力就能解决的,要看到板,自己搞过了才能下结论呀。我修板修了100多年了还不敢说,不见板直接就给这个板下定论的呀

网友:
那个板是北桥也挂了,不值得修了,还浪费了我的1117和20多个电容(因为做了几次7个电容换了好几次)另一个板是待机5V对地短,已经找到是电源芯片坏,已经修好。

网友(2010-01-27):
紫线待机5vsb和cpu电源芯片有关系吗?cpu电源芯片是红5v和12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