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判定北桥坏的方法

楼主(2009-09-03):
今天有一块MSI的865,北桥周围的几个供电电容靠近桥一侧只有27的对地阻值。不知道可否以次判定北桥损坏。但通过假负载量AD值也没有数值比较小的,量上管S极也不短路。无奈啊,又找了几块好板测北桥电容的阻值,一块技嘉915有几个供电也是只有37,但这板子肯定是好的。大家给解释下吧,苦恼啊。

网友:
打AGP或是PCI—E的AD线,如有无穷大的,说明有虚焊,三根以上明显低的说明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