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磐手(5G945C)主板的故障

楼主(2009-09-03):
我现在收到一个块超磐手的主板,型号是(5G945C) 点亮后一阵就关了。经查U没有主供电,现在怀疑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但它的上面写着BD-9E,,下一行写着UOX ,,,,请问这个有什么其他可以代换的么?很难找一样的??????????????????????????????
芯片

网友:
那既然找不到就先换协控,或者上下管,说不准就是这几个出问题了
除非你能确定主供电路是主控I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