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EB硬盘模块如何才能写得好啊?

楼主(2009-09-03):
有没有大哥知道怎么才能写得好啊,都弄了半天了。。。。。。。

网友:
很简单 只要早相同的就行 非常好修

网友:
本来模块坏。。。S A有坏道,做了偏移,但写入模块后还是坏?各位大哥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可以给点提示应该怎样才能修好这个模块????

网友:
本来模块坏。。。S A有坏道,做了偏移,但写入模块后还是坏?各位大哥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可以给点提示应该怎样才能修好这个模块????

LZ有没有清P表啊?做偏移要清P表,还有就是WD的模块,PC3000经常检测错误的,断电再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清过GP表同SMART,SA扫描负磁道没坏的,本来其它负道是好的但偏移模块到那个负磁道那个负道就坏。。晕死,请各位大侠支招。。。。。。

网友:
看你发的图,你应该没做偏移吧。还在-7轨道,移到-9轨道就可以了

网友:
说错了,SORRY,我只看了下图,做个SA FORMAT试过没,全自动完成的那种

网友:
回复 网友B:

SA FORMAT不能随便做吧,很容易搞到大量模块无故陨坏的。。我以前有好多盘弄过都是变成废盘了,以前做的是负道填充FF。55等,再写做的备份进去后就好多模块都坏了想修都修不了。。。所以现在不敢乱格负道了。。。。。

网友:
现在想知道的是为什么现在这个模块偏移到那一个负道都好写进去都是坏的?可以肯定我写的这个模块是好的模块,但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有没有大侠可以给个思路学习一下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LZ可以尝试去检测一下硬盘的磁头看是否稳定,磁头不稳定会有这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是不是磁头不稳定呀?这个是不是磁头的问题才造成这个盘的这个故障?请各位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是不是磁头不稳定呀?这个是不是磁头的问题才造成这个盘的这个故障?请各位帮忙。。。。。
引用 网友C:

这样子的话做SA区校准,如果还不行只有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