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怎样确定是显存还是主芯片坏?

楼主(2009-09-03):
最近碰到几个本子用的是NVDIA7400、G86芯片,花屏了,不知道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来确定是显存还是芯片坏了?
芯片

网友:
看看怎么花法,外接看看

网友:
外接没有显示的话可以确定是主芯片吗?

网友:
显存出问题的很少,99%是bga出问题,因为温度太高,散热不良所以bga出问题的

网友:
G86芯片的我估计90%是显卡虚焊
摘下来重新植锡一般都能好

网友:
花屏不死机太都是显存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