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P35上电掉电修复一例

楼主(2009-09-03):
今天,接修同行一杂牌P35主板,,接手故障时是上电,风扇一转既停,哈哈 ,以为很好修,因为这种主板修的比较多,此现像一般为南桥的1.5V供电损坏,或12V短路了于是直接测12V四项接口,发现阻值无异常,,测ATX别的几路输出也均正常,用表笔点住南桥1.5V供电电感,发现开机瞬间有1.5V电压输出,于是判断此部分电路无异常,,拨掉12V四项接口通电,此板故障仍然为上电就掉,,与12V短路不同的是,掉电以后,马上在上电,还能加一下,,但还是加一下就掉.于是怀疑应该不是短路所致,应该是缺电压所致.因为有些主板缺少VCORE供电也会出现这种现像的,于是开机瞬间测VCORE电压,果然为0V,打VCORE电感对地数值发现无短路,,12V输入和对地数值正常于是测3项供电MOS  G极对地数值,想判断供电IC好坏,当测到第3组供电上管MOS的时候,发现对地数值明显比其余的两组上管MOS大很多,测其G极所连2.2欧电阻发现阻值为700多拆下后测,扔为700多,于是,换其2R2电阻,上电测试,一切OK,,此板修复

总结:有些主板加电掉电,,并不一定是哪有短路,有些主板缺少VCORE也会保护的

网友:
用同感
我也遇到过

网友:
我遇到过一945的板子,也是加电掉电,但是还能加上,最后强加电量到北桥供电是发现没有供电,最后是北桥供电电感虚焊导致的!!!

网友:
2r2  在供电方面还是蛮喜欢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