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0维修求助

楼主(2009-09-03):
一联想F40,不加电,用户称进液~
拆机时有几个螺丝拧不下来,估计和进液有关系,费劲了才把螺丝取下,拆出板板一看,进的很严重,到处都是,腐蚀很严重,先洗洗吧。
     然后上电一看,待机电流0.06,不正常。先查了下MAX8734A ,无3V、5V。接着量工作电压B+,只有1.7V,严重偏低啊。在论坛下个图纸看看,找到PQ10,测量有问题,更换了。上电,待机电流偏大上0.2了,但是B+电压正常了。摸了下MAX8734A巨烫。于是拆了8734,上电,待机电流0.03。接着找8734,换上,通电,冒烟了。O(∩_∩)O
       PL9烧断了。不过8734的3V、5V倒是输出了。哎,看图,找到PL9是到+1.8VP的输出电路。把这一片电路折腾一番,发现是+1.8vs对地短路且1.5VS也是对地短路。断开PJ1、PJ2,可以确定是输出的后级短路,晕啊,+1.8VS是跑到北桥那一片的,莫非是北桥挂了,那一片和内存槽的电容都是短路的。
    到此,维修不下去了,功力不够了。
路过的给诊断一下哦,我自学的就这点水平了。。。。

网友:
试试量一量北桥上的电容,如果有二个为零的话,北桥的可能性就相当大了.

网友:
进水板子严重,修复难度大,必须对进水的地方清洗,再烘干。进水的芯片取下重新加焊,看针脚有没有腐蚀而接触不良。查看8734的信号输入输出,电压。和8734相连的MOS管,电容电阻等器件好坏。尤其进水的地方可有没有电容坏了或虚焊或掉了。

网友:
最近遇到两个主板进水的
都是桥坏了

网友:
二修本,索尼PCG-7G进液。维修动作如下:洗洁精,自来水大量冲洗,烤板4小时。上电检测,电流0.14A。cpu 核心供电没出来。量MAX1987 PIN12 PIN36无5V,只有1.6V左右。这个5V是系统5V通过一个MOS转换出来的。mos的源极有5V,目测掉一电阻,补上103,上电电流一路到了1.35A,再到0.9.维修结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桥上共有23个小电容,其中15个测量为0,其他的数值15

桥没法做,报废吧~~~

网友:
我到是喜欢进水的,见招拆招 不亦乐呼。。。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给大家分享一下你对进水机维修的经验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