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中的门电路

楼主(2009-09-03):
主板中门电路的检测方法,
它替换时是不是必须是同一个型号的

网友:
先检查芯片供电是否正常,然后根据型号看看输入什么,输出什么是否相符,如果相符就正常,不相符就应换了
07门换07门 总之是同类型的相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