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求扫盲:dell d500主板的保护隔离电路是哪些具体的元件?

楼主(2009-09-03):
有块主板,只能用电池开机,怀疑是保护隔离电路问题,请高手指点:
这块主板的保护隔离电路指哪些具体的元件?如果有图就最好了。谢谢!

网友:
你先看下适配器插槽在主板上连的MOS管,二极管,适配器的好坏,到公共点电压正常吗?确定是隔离电路问题。查看充电芯片或更换。

网友:
网上有图纸 可以对应图纸查一下保护隔离电路  应当很好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