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不开机,求助中

楼主(2009-09-03):
主板不开机,具体参数看下图

网友:
看不清楚真的,故障现象是怎样的?

网友:
3.3V短路,电压低,网卡干掉不好,直接换板吧,桥坏了

网友:
NF4 基本都是桥坏或者空焊哦

网友:
1117电压对着呢。往下跑线吧

网友:
如果3.3V短路,那个管子烫,如果拆掉网卡芯片不行的话,南桥击穿了

网友:
二合一的 桥 不好、、、
坏的几率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