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4-E SE不开机

楼主(2009-09-03):
IO是ITE8712F-A的,IO的VCC没有5V电压,这块板子刚开始是网卡芯片发烫,通电自动开机,取下网卡芯片后,还是通电自动开机,换了个IO后就不解发了,还以为换的IO不行,又换了几个还是一样,找了PDF资料查了一下,发现IO的VCC脚没有电压,VBAT和VCCH的电压正常,这个脚是通相给桥散热的一个风扇针上,在此就不通了,不知道怎么修了,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查看一下IO四周的电阻有没有坏的,

网友:
南桥可能性极大

网友:
查一下南桥有没有坏了

网友:
换桥就可以了

网友:
你先查看版主是否用的是华硕专用开机芯片开机,看好坏。在看南桥。

网友:
又是 华硕 单桥的、、、、
桥坏的 几率 很大的、、、

网友:
桥坏的几率最大

网友:
把I/O拆下,再测一下VCC有无电压。

网友:
VCC的电压没有,飞一个试试呀。。。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有结果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