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张7300le 小花

楼主(2009-09-03):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72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67268864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67268864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63    33634432           0           0
A63    33634432           0           0

网友:
不好意思.我想把显卡的检测结果都发下.然后再对照下怎么看这检测结果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0068-1-1.html
看下这里这张.
这里少了写入错误.
请问一样是内存问题吗?

网友:
这张显卡开机花屏.
进系统没事.
DOS下也没事.

网友:
吹了下右下角的显存好了。做个记号

网友:
7300显卡是这样的,我的也出再过这种问题,重起电脑它自己又好了,已经出出过三次了

网友:
测试用用吧 可能 用2天还花 有可能是GPU问题

网友:
加焊BGA显卡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