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的南桥CMOS电路老化,晶振不起振难开机的处理

楼主(2009-09-03):
最近几天,频频遇到南桥CMOS电路老化引起的上电或上电不开机的问题
有个是杂牌845GL小板,能上电,有时不跑码,有时跑到C1,断电测晶振两端分别是0.35V和0.18V,正常,待机时变成了0.62V和0.18V,我的处理方法是不让待机电压为CMOS电路供电,让电池一直供电,于是正常点亮,不知电池能支持多久,大不了再换电池;
再一个就是大品牌的技嘉了,而且是945主板,来时晶振和谐振电容都换过了,这时就想到了坛子里那个对付南桥老化,晶振不起振难开机的
电路图
,想弄一个试试,谁知客户居然马上要敢火车走,时间来不及了,于是在原来的晶振上面又并联了一个晶振(坛子里有人发过的),上电OK,本想接上
示波器
看看波形,来不及了,接显示器试下,没事就交给了客户,不知道会不会有后遗症
今天再一次遇到了一个848的技嘉主板,点着晶振的一脚正常点亮,自己的板子还没来的及弄呢
像这样CMOS电路老化的桥,不起振的问题解决,还能用很长时间吗
不开机

网友:
呵呵 楼主手段 够英明的~希望不要有返修的就 完事大吉了

网友:
呵呵
1这样都可以啊
故障现像是不触发么?

网友:
这个版主利害,这样也行

网友:
一摸32.768晶振就上点有2个情况:
1.晶振坏
2.电容
3南桥
4南桥内有助焊剂残留物

网友:
南桥受潮可能性大。哪有那么容易老化。烘烤一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
并联电容,我也得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两块。不知道怎么处理。有什么好办法么? 上电正常。就是开不了机。用万用表笔点一下开机。换了个晶振,电容也换了。还是不行。我们的另外一个工程师说是南桥进水了。是这样么?

网友:
想问问月饼老师,南桥怎么会受潮啊,你是烘干的同时加焊了南桥吧

网友:
楼主分享的方法有机会一定试试,谢谢。

网友(2009-10-31):
很有可能是受潮!!

网友:
受潮的板子可试着用电吹风烘吹下,我经常叫我的整机客户对长期闲置的主机第一次拿出使用前这样做。

网友:
这个不难,有几种情况,一晶振坏
,二就是南桥的问题,你可以加一下南桥,这种板一班用的时间不长就会不行的了啊,如果是南桥里面的灰多的话就可以用的比较久可以用洗板水来洗

网友:
胼哥说的没错,这种情况把南桥周围用风枪烤一下,一般都能开机。

网友:
先用洗板水洗 再用风枪吹干 一般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
用风枪吹一下南桥。

网友:
刚好昨天就修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明天按你的方法试一下行不行

网友:
"不让待机电压为CMOS电路供电"请问楼主如何实现,我是新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