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g6841的ic出现的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09-09-03):
今有联想显示器,使用的ic是sg6841,原故障是不加电,被雷击,有一个三极管被雷击成两半,还有一个被击穿,另有两个电容短路,在同时更换几个零件以后出现sg6841的第三脚,直流电进入的一角只有5v电压,而电容上输出的是300v标准电压,一路下去没有断开的现象,而去掉ic以后电压变成230v正常了,请问能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说的好像很难懂呀,正常情况下,你把坏元件换上,如果不工作,那你只要把各脚电位报上来就可以了

网友:
sg6841,各角点位,1角地,2角无,3角5v,4角0.6v,5角无,6角0.5,7角0.5,8角无。
主要是第三脚为什么是5v,而此ic需要120v以上。不知道是哪里坏了

网友:
不是他的问题,我换了两个都不行,不知道如何处理!一次电源上还有什么地方容易出现问题呀!

网友:
谁知道次ic的正确电压!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
SG6841要工作则必须达到如下条件:
SG6841需要在启动时给Pin3 Vin 提供一30μA的启动电流以使芯片进行有效的自举。在电路中,将Pin3 通过两个1MΩ的电阻接至PFC级的DC输出端,便可在AC输入90V~264V的范围内实现SG6841的有效启动。
    在SG6841正常工作后,其Pin7 VDD端必须提供10V~30V电压为芯片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