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6N1T

楼主(2009-09-03):
品牌:SONY    机型CG-6N1T
故障:USB不能用!

维修过程:接机时客户反映说USB不好用!机子到手后量USB接口对地值,二个USB数据线都没有值,电源有对地值!,典型的USB烧南桥的现象!要做南桥.和客户谈好价格后把键盘和护罩拆除,看到南桥上有一点灰尘,没有烧掉迹象!有点怀疑自己的判断了.于是又拿起表笔量了下,还是没值,又量了USB接口旁边的二个电感(多数机板都有这颗料),发现电感有坏掉,不通.补了四根线,机壳没装进系统测试OK.
将机器全部装好,打算再测一遍,开机发现没有声音(没拆机之前是有的)!又把键盘和小面条拆掉,开机又试,声音又正常!
又把机子装好,又没声音!又拆,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没有声音的原因是左边锁小喇叭的螺丝锁得太紧造成声音的外接线压得太历害!
这款机子声音的转接线来回弯拆二三次就容易出现上述没声音的现象!装线时记得把线放到小面条的凹内,压着了,小面条背面会出现裂缝!来回弯折二三次就没声音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顶!!!!!!

网友:
装机有时也很重要的

网友:
有时也有遇到,拆开就开机
‘装上就又不开机了

网友:
拆装机学问还不少,高手就能注意到细节

网友:
学到经验了.谢谢! 楼主也小赚了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