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又一张。7300LE 小花检测结果,给大家做参考

楼主(2009-09-03):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67268864            0
FBA[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31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67268864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31    67268864           0           0

网友:
这次和上次不同。应该是上面两个吧。试了再告诉大家

网友:
到时候再把贴整合在一起给大家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期待中,LZ继续努力啊,新手最需要这样的资料啊

网友:
是第2个。以前加热GPU的时候放了太多焊宝。流了很多进了第2个显存。才导致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