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ASUS p5gd1-tmx/s 开机代码D0,需强制点复位开关才检CPU的故障一例!!!

楼主(2009-09-03):
客户拿来一ASUS给品牌机代工的主板  p5gd1-tmx/s  一块,同事接主板后判断为CPU底座虚焊,用手压U座,然后点复位开关检D1,而且在D1上停留一段时间后,跑到D5,最后跑到13,还是不亮,以为就是CPU底座的问题,所以就直接上BGA焊台开始烘烤U座,第一次考到230度,冷却后,上电试板,仍然是那样D0不检,然后又压着座点复位开关又检D1,到13还是不亮,以为是温度不够高;所以又拿到焊台上进行第二次加热,这次加热到250度,温度应该够了吧,冷却后还是D0,开始犯愁了,怎么回事呢?又压了一次座点复位开关还检D1,但是到13还是不亮;这次不压座了直接点复位开关也检!断电,取下CPU,将主板狠狠的在桌子上摔一通后,然后上CPU点开机排针,也是D0,点复位开关检D1到13 但是不亮,想起以前遇到过的检过后不亮刷BIOS后好的板子,所以在基地找到了p5gd1-tmx/s的BIOS刷了上去,焊上BIOS芯片后加电试板,C1-C3......26... ...7F这次直接就过了,显示器上也出现了画面!!!!心里真是高兴啊!!!
   再一想之前D0不检,所谓的压座点复位检D1,也只是我们在维修主板的时候经常的动作,就是这个习惯性的动作导致了我无辜的焊了两次座,之前跟本就不是U座的问题!!!
   所以,趁机将此经验分享出来给大家,希望大家看到后,再遇到此类故障的时候也考虑考虑BIOS的问题!!!

在这里还要感谢 《熊猫电子  》 老兄提供上传的BIOS程序!!!链接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5gd1-tmx%2Fs%2Bbios

在这里我也将 BIOS程序打包一起送给大家,共大家下载 !!!!!!!
-----------------------------------
附件给你删除了。既然论坛有了就不用重复上传。珍惜空间!--月饼

网友:
3Q 值得吸取

网友:
我到好几片也是这问题,但没你幸运,刷BIOS没结局

网友:
像这样的现象最容易误判,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哈哈,是ASUS误导我们,它太多U座虚焊了

网友:
像AMD CPU有些主板跑E9就是BIOS问题,重刷OK

网友:
刷BIOS能成功不错了
你运气很好
不过这样的事情只要是有BGA的人都会碰到
BGA用习惯了 就什么问题都往BGA那方面去想
不过说回来有了BGA焊台 修板得成功率还是提高得多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老手凭经验修板子嘛!!!

网友:
我到好几片也是这问题,但没你幸运,刷BIOS没结局
引用 网友A:

13不显示。拆声卡就好的 。你试试。好了感谢我啊 。呵呵

网友:
刷BIOS能成功不错了
你运气很好
不过这样的事情只要是有BGA的人都会碰到
BGA用习惯了 就什么问题都往BGA那方面去想
不过说回来有了BGA焊台 修板得成功率还是提高得多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BGA的人都会碰到。是没有养成良好的维修习惯的人才会这样。
至少我不会这样。基本我是检测到最后我才去压座,压桥,加焊。。。

网友:
还是月瓶大哥  一针见血
我们这边刚买BGA不过半年 连老师都这样处理问题了

网友:
我修过一INTEL865主板也是跑DO,后来是换IO好的,也刷过BIOS没有效果

网友:
无语,看来修主板的修多了,脾气也大了,你看下“这次不压座了直接点复位开关也检!断电,取下CPU,将主板狠狠的在桌子上摔一通后,然后上CPU点开机排针”,这样做是没用的,素质点

网友:
不怕把东西摔坏了
要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