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外接电源不能开机

楼主(2009-09-03):
IBM T40外接电源不能开机,用电池开机正常,电源换了也是一样,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查一下待机电路

网友:
可能是 场管坏了

网友:
是不是接口坏了呀,我的本本也是这样,我弄了好几天,最后自己全拆了一看才知道是接口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绝对不是接口坏,先用电池开机后插上外接电源还能充电。

网友:
估计16V多没进

网友:
查适配器接入电路及电源切换隔离电路嘛

网友:
可能是电源和电池的转换电路。

网友:
这个问题太好修了吧,80%是保护隔离的MOS管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