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个技术问题,斑竹能进来看看吗

楼主(2009-09-03):
比如一台IBMR400 的机子,可以开机,但电流跑两下在0.9左右 自动断电 然后又自动开机,又跑两下再0.9左右掉电 然后又自动开机电流就一直跳到可以亮机。
本人根据经验掉电之前是过不了内存也就是到北桥那一块,用示波器量bios的信号脚有跳两下,也就是南桥有复位了 读了两下bios

好请问如果有个电路图给你 你最先判断它是哪个问题,会开始查哪个信号 静待高手解答 谢谢!!

网友:
这种能亮机的机器,图纸的作用不大,多是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