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串口硬盘就报警显卡

楼主(2009-09-03):
今天遇到一台主机  在客户家  一开机报警显卡   键盘数字灯也可以按     擦了两下不好直接就抱走了    回去换显卡还不好  刚要拆主板  硬盘数据线一拔  显示了              上IDE硬盘一切OK    一张945PL的杂板  独显   就两个串口 奇怪的是不插显卡和硬盘也就滴的一声开机了  也不报警显卡      看了下主板也没什么痕迹   按了SB  NB也没事         求各位大哥指点一下           估计是什么的问题

网友:
你先可以试下刷BIOS看行不,不行,查显卡,硬盘。

网友:
BIOS出问题的机率很高,可以刷刷试试

网友:
PCI显卡换新的       串口硬盘也是     上IDE硬盘一切都好    现在换了个IDE的给别人了

网友:
是杂板   没找到BIOS

网友:
先刷BIOS试试,不行就换块串口硬盘试试

网友(2010-02-22):
跟我的问题一样,刷BIOS也不行的,换新硬盘也不行,只有换IDE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