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隐藏分区

楼主(2009-09-03):
dell 笔记本不能ghost安装  必须删除隐藏分区   求助怎么删除隐藏分区呀

网友:
一般同笔记本一起会有一张光盘,用它可以卸掉那个分区吧

网友:
用pq可以搞定

网友:
删掉以后还有一个分区,很小,但去不掉,不过可以做ghost。不影响使用。

网友:
如果Ghost完之后,不能正常启动,告诉你一个办法。修改一下BOOT.INI 文件,把里面的分区号 改为 系统所在的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
那个是活动分区.那个是删除不掉的.才可以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