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T8511E是什么芯片呀?

楼主(2009-09-03):
想拆我的联想F40M,在坛子里面找了份F40的PDF资料,看方框图的时候,最下面有一个芯片是IT8511E,外接有风扇、flash,鼠标,键盘等,由于找不到芯片的PDF资料,所以请问一下各位师傅,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用的?
芯片

网友:
新手,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io吧,控制键盘鼠标什么的。

网友:
EC控制器呀。

网友:
电源管理外加IO

网友:
EC,KBC.主要就是这两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