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诊断卡36码,显卡问题或换,是不是显卡要换还是别的 ...
索尼诊断卡36码,显卡问题或换,是不是显卡要换还是别的电路

楼主(2009-09-03):
索尼13.3寸,通电,开机,硬盘有点声音,但不能显示,插诊断卡出36,是不是显卡要换还是别的原因呢,因为显卡是连在主板上的
显卡

网友:
内存处理哈. 是独立的显卡的嘛 !!

网友:
接个外显看看嘛,不显可能是显卡虚焊或坏了。显,可能是北桥。也可能屏线。先检查容易又好做到的试一下嘛?

网友:
我的诊断卡是过 49才显的。

网友:
36应该是读到内存。没有过内存。

网友:
好的,我先试一下显卡,看看,他的内存也是连在主板上的,呵呵,晕西晕

网友:
大大懒虫
我用外接的显示器试过了,也显示不出来,那应该跟屏线和屏没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