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技加主板945cpu不加电

楼主(2009-09-04):
技技加主板945cpu不加电。供电管都是好的供电芯片也换了。上管有输入12v但没有输出.
加主板945cpu不加电。供电管都是好的供电芯片也换了。上管有输入12v但没有输出.

网友:
查下VID信号,电源芯片外围电路

网友:
有输入没输出起码的看看有没有控制电压啊!!如有测上管坏或下管击穿,没有则电源IC工作条件或换电源IC

网友:
这个板前天也见过一个
换一下6237
有可能是6237问题

网友:
不要随便换芯片了。找一个 6237也不容易。买一个也不便宜
如果不明白CPU供电原理,先去看看坛子里一大堆的资料
如果不会焊接这样的芯片。建议先认真练习。
不要为了修好这个板而来学习。而要为了能修好这类的故障而学习!

网友:
楼上的说的好。要为了修好这类故障而学习,不能光为了修好这块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