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为何装不了七彩红显卡?

楼主(2009-09-04):
我朋友有一块昂达主板装牌子显卡(如七彩红)无法使用,而装一些杂牌子的显卡倒可以用,这是主板的问题吗?还是?????
请大哥们发表一下,让小弟学习学习
显卡

网友:
昂达主板装七彩虹应该可以
说明你主板的型号
以便帮你分悉
如果是昂达集成桥得 有可能是桥虚焊倒致 挑显卡

网友:
型号号可忘了,桥虚焊?那不是会导致其他问题吗?
而这主板只是认不到牌子显卡而已啊!

网友:
七彩虹的显卡一般要装驱动碟上的
驱动人生
,才可以正常使用或装上驱动。特别是一些假的,上面标明是256m/256bit的显卡,实际上有可能是64m/128bit的垃圾东西。

网友:
哦?感谢你的意见

网友:
你那显卡会不会是坏的,你试过没有啊

网友:
新的显卡 换了其他的名牌显卡也是一样开机不显示,在一个月前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