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主板开机掉电的维修

楼主(2009-09-04):
本人在网吧工作,用的就是N61G和NF4S的主板,这两款主板故障率很高。开机断电的我最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上假负载不掉电,而且量VCORE1.5V,VTT1.2V,VDDA2.5V,VLDT,北桥的1.5V,CPU-RST.CPU-PG都正常。一上CPU就马上掉电的,就是北桥空焊造成的,我的方法是加焊北桥或者重新植珠。第二种情况是不管上CPU和假负载都掉电,一拔了4PIN的12V又不掉电的,一开始以为是CPU-VCORE的故障引起的,结果换过ISL6566和北桥都没有解决,最后在不上假负载的情况下去量一下VDDA2.5V发现只有0.8V的电压,这个VDDA是从一个S8050转换而来的,一时找不到代换,就把这个S8050去掉,直接从内存的2.5V拉过来,结果故障修复了。值得一提的是N61G主板不跑CPU,CPU-RST和CPU-PG电压只有1.1V的,排除了BIOS的问题,也是北桥空焊造成的。这主板至于坏RT9202的还有电容鼓包的,我就不多说了。有写得不好的地方请多多指教。。。。。。。。。

网友:
顶,说得很好,N61G我也修得很多很多了,基本上就是你说的这些问题了,别的还真少见

网友:
直接从内存的2.5V拉过来,这样也行,

网友:
今天碰到一块掉电的...我的处理方法基本和你一致...但是却全做了无用工...
后来看了某人的帖子说是换了20PIN电源接口附近的电容...在那帖子里我还回复了说电容掉电第一次见...结果马上就被我碰到了..郁闷又庆幸...

网友:
昂达N61G这板子太烂了,1000UF的电容易坏,RT9202易坏,北桥易虚焊

网友:
楼主说的很对

网友(2009-10-09):
我今天又收到了五片这样的板子,都还没看是什么故障,先查查资料。

网友:
你们生意真好,我一天没一块板修,郁闷

网友(2010-02-23):
顶!!!楼主我今天也碰到一块这样的 按照你的方法  不用去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