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M2主板上电掉电的维修一例

楼主(2009-09-04):
今天接一片华硕的AM2主板,故障表现为上CPU或者上假负载一上电马上掉电,开始也以为是主芯片空焊,加焊不行,重植主芯片也没有解决。有时候动一下CPU可以开机显示,又加焊了CPU座,还是一样,在一次有意无意这间动了一下BIOS,又可以开机显示,然后把BIOS座去掉,BIOS芯片直接焊上去,故障彻底解决了。。。。。。。。。。。。。。。。。。。。。。。。。。。。

网友:
可能是无心插柳了吧,我不太懂,估计BIOS的问题占一小部分

网友:
维修新手学习了!....

网友:
不知道了,因为我也没见过,维修的还是少啊

网友:
bios座时间长接触不好了

网友(2009-10-07):
BIOS接触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呀,小弟学习了

网友:
说的这个现象从原理上解释不通。

网友:
BIOS虚焊了??还是BIOS与座子接触问题啊??

网友:
BIOS虚焊掉电,按理不会,看来是无奇不有阿,学习了

网友:
这款机器可能是BIOS参与触发,所以接触不好会掉电。

网友:
哦,原来BIOS真的也会产生这样的故障啊,不过那位高手能解释一下原因呢

网友:
我晕。。电脑这东西什么情况都能出现。。

网友:
学到一招 没见过的问题

网友:
呵呵,其实有时候维修就是在这无心插柳当中修好的,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维修家电的老师傅和我讲过,如果你修到确实没办法了,就到处拍拍打打焊焊,或许就在这无心的想法当中,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
真是无奇不有,期待月饼大哥给解答一下··BIOS怎么会参与到核心供电,自动掉电呢?

网友(2009-11-06):
还有这种事?如果是本本的BIOS我还想得通,台机板的BIOS没见过参与触发的

网友:
BIOS虚焊会掉电 想不通啊

网友(2009-12-08):
这也是个方法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都是华硕的主板,没有修好,拿到同行那里也没有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