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T显卡黑屏

楼主(2009-09-04):
拿到一块影驰7300GT显卡,上机黑屏。
用PCI显卡启动用NVFLASH找BIOS,显示显卡测不到。
估计是核心问题,吹了N遍故障仍然。仔细观察这卡和其它卡似乎有些不同,其它的卡都是核心虚焊,核心向外脱出,加焊一般能好。这个却是散热器夹得及紧(超频3),整个核心贴得和板子很近,核心的中心部分好像有陷下去的意思。
是否需要把整个核心挖出来然后重做GPU?核心如果变形是否就此损坏不能使用了?

网友:
又测试了一下,发现上机黑屏虽然只有几秒,但核心十分烫手。估计是核心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