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TOR 6L020J1

楼主(2009-09-04):
一块MAXTOR 6L020J1 硬盘加电不转,查线路板上一个另件烧了RDS035,换上后,通电连机发现该盘只能读出,不能写入,也不能重新格式化,重新分区。经查没有坏道。现不知为什莫??
接下来应查哪??是哪还有问题??
硬盘
格式化

网友:
元件没换好或板坏。。。
硬盘保护。还原之类。。。
头坏。。

网友:
用HD TUNE检测都正常,健康情况:良好
能读不能写???
硬盘保护是什磨?怎样去掉硬盘保护??

网友:
光盘上的CRDISK,试试看。。。
再不行是头坏。。。。
菜鸟之言 仅供参考